[求助] pad opening window information,opening window是什么?

楼主(2022-04-16):
麻烦有没大佬解答一下这个pad opening window information的opening window 是什么意思?

网友:
pad的开窗信息,就是铝的大小

楼主:
好的,谢谢,还想请教一下表格里第一行括号里的(drawing)和(silicon)代表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想请教一下表格里第一行括号里的(drawing)和(silicon)代表的是什么? ...

具体不清楚,应该是layout里面金属层的描述吧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想请教一下表格里第一行括号里的(drawing)和(silicon)代表的是什么? ...

drawing是shrink前的,silicon是shrink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