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求助:在sequence中使用vif

楼主(2022-04-16):
我想在DUT输出中断信号int跳变时启动一组sequence,跳变是不定时的,因此想在sequence中敏感vif.int的上升沿,在sequence中声明了virtual if,并使用config_db将m_config传了进来,编译未报错,在运行仿真时报错如下:Error: uninitialized virtual interface object

请问:
1.在sequence中能否使用vif?若能应该怎么操作?
2.有无其他方法达到目的?

网友A:
是不是你的vif没有连接到实体的if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vif没有连接到实体的if上去?

在top_tb中连接到了DUT的接口,这样可以吗?

网友B:
sequence是动态的,并不是继承于uvm_component的,所以没办法像component一样在build phase中进行连接;
1. 所以要想是sequence中使用vif应该是在sequencer中声明 virtual interface vif,然后build phase 下config_db。
2. 然后在sequence中用`uvm_declare_p_sequencer()声明p_sequencer,然后就可以使用p_sequencer.vif获得vif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sequence是动态的,并不是继承于uvm_component的,所以没办法像component一样在build phase中进行连接;
1. ...

示例可以看这个:
https://forums.accellera.org/top ... erface-in-sequence/

网友C:
config_db传递本身大概率就有问题,config_db传递编译没报错不能代表本身没错,sequence不是一直存在的,一般不能直接在sequence中例化,实际在sequence中使用这类都是楼上这位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例可以看这个:
https://forums.accellera.org/topic/4755-how-to-get-virtual-interface-in-sequence/ ...

好的,感谢,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nfig_db传递本身大概率就有问题,config_db传递编译没报错不能代表本身没错,sequence不是一直存在的,一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