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像传感器analog gain的疑惑

楼主(2022-04-16):
最近在学习图像传感器设计,遇到个问题没想明白。
如图,出自sony一篇很多年前的论文“A 1/1.8-inch 6.4 MPixel 60 frames/s CMOS Image Sensor With Seamless Mode Change”,我的疑惑在于,pixel输出直接接到比较器输入,那么paper里写到的analog gain 18dB是怎么做到的?
谢谢!

网友A:
改变ramp本身的slo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ramp本身的slope

谢谢版主!
但是做到8倍增益的话,ramp的摆幅就很小了吧,比如bus在1倍增益是1V摆幅,8倍增益就是125mV,这样比较器噪声和量化噪声是不是就达不到10bit或者12bit精度了?
我看有的这种结构还有做到16倍增益的,那ramp摆幅就更小了,噪声不是更难做到?
不知道哪里没想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但是做到8倍增益的话,ramp的摆幅就很小了吧,比如bus在1倍增益是1V摆幅,8倍增益就是125mV, ...

这个要看具体实现了。你也可以在comparator前面就加入amplifier的模拟增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实现了。你也可以在comparator前面就加入amplifier的模拟增益啊

...

嗯,加入PGA是比较常见的做法。比较好奇的是,sony和samsung这种不加PGA的是怎么做到8倍或者16倍增益的.....调slope可以做到gain,但是怎么处理噪声呢,前置开环放大的话增益一致性保证不了....
Samsung这篇做了16倍增益,“A Low-power 65/14nm Stacked CMOS Image Sensor”,单纯调slope感觉不太可能,这种一般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加入PGA是比较常见的做法。比较好奇的是,sony和samsung这种不加PGA的是怎么做到8倍或者16倍增益的.. ...

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你问“怎么处理噪声”。。。小的slope,ramp,comparator是更难处理一些,但不是不能做,再有CIS的噪声不光只是ADC啊,ADC需要做到次要噪声源,主要噪声应来自于source follower。随便找个工艺就想达到sony,samsung的水平,有没有可能?基本没可能!没有Sony,Samsung的工艺优化能力,就不要谈噪声的问题,你去看他们的工艺paper,就知道他们在工艺上做了多大的工作了,所有的大厂都在工艺上进行了无限量的投入。就算你能拿到TSMC的工艺,你也要知道OV在TSMC能用的,跟你能用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直接连comparator,想要加gain去压噪声,这里主要的办法就是改变slope,我想不到其他方式去改变gain,所以我不知道你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用其他的工艺,达不到他们的噪声水平,你只有想起他办法,比如C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你问“怎么处理噪声”。。。小的slope,ramp,comparator是更难处理一些,但不是不能 ...

谢谢版主,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想问的是三个问题:
1、不加PGA,怎么做analog gain?
目前,像您说的,我也只能想到调slope。

2、调slope做到8倍或者16倍增益,readout噪声如何做到12bit adc精度?
因为ramp的幅度会很小,比如1倍增益对应1V,8倍增益就是125mV,对于12bit adc,1LSB就是31uV,可能像您提到的,这两家都对工艺优化投入了很多很多,所以噪声可以做到。对于非这些大厂来说,噪声可能也能做到,只不过需要付出的代价不同。

3、如果做不到12bit adc要求的噪声,那调slope对抑制读出噪声还有没有作用?
通过调slope调增益,可以达到的增益上限就是还可以满足12bit adc的噪声要求,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想问的是三个问题:
1、不加PGA,怎么做analog gain?
目前,像您说的, ...

1、不加PGA,怎么做analog gain?
目前,像您说的,我也只能想到调slope。
你也可以增加counter的速度,但这样算analog gain还是digital gain倒是个问题。不过有公司只将改变counter的步长作为digital gain。

2、调slope做到8倍或者16倍增益,readout噪声如何做到12bit adc精度?
因为ramp的幅度会很小,比如1倍增益对应1V,8倍增益就是125mV,对于12bit adc,1LSB就是31uV,可能像您提到的,这两家都对工艺优化投入了很多很多,所以噪声可以做到。对于非这些大厂来说,噪声可能也能做到,只不过需要付出的代价不同。
首先你要明白,减小slope或者说增加gain的目的在什么地方,目的就在于我有更多的LSB位数去找comparator是在什么地方翻转的,那么也就是说我对pixel信号的表示更准确了。所以当你减小slope的时候,quantization noise肯定是相应就减小的。剩下来就是comparator和ramp的噪声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噪声,像kickback noise,metastability,clock jitter。。。这里只拿着两个举例子),那么comparator和ramp噪声有没有必要做到31uV呢?你需要搞清楚你的终极目标在什么地方,你的终极目标是更准确的读取pixel信号,而不是做一个125mV满量程的12bit ADC,所以你的comparator和ramp噪声是需要做到比pixel噪声小很多,而不是比31uV小。一个做的非常好的pixel,在column上的噪声大约在100~200uV之间 (analog CDS之后),你的读取电路的噪声要远小于这个,这是你的目标。

3、如果做不到12bit adc要求的噪声,那调slope对抑制读出噪声还有没有作用?
通过调slope调增益,可以达到的增益上限就是还可以满足12bit adc的噪声要求,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如上所述,肯定是有作用的。你可以把一个ramp ADC最简化的方式想象成一个两级系统:第一级是comparator,这是个voltage-to-time conversion (VTC) 的过程;第二级是counter,这是个time-to-digital conversion (TDC) 的过程。在counter频率不变的时候,TDC就是不变的;而减小slope就相当于增大voltage-to-time的增益。comparator本身的噪声和ramp的噪声都是加在第一级input的,所以他们跟pixel noise的关系永远是1:1(除非你在comparator之前再加 amplifier gain),所以你的目标是把他们做到远小于pixel 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加PGA,怎么做analog gain?
目前,像您说的,我也只能想到调slope。
你也可以增加counter的速度,但 ...

谢谢版主!我应该是明白啦~~
也就是说,在readout噪声做小的同时,如果还想通过调slope实现对读出噪声的进一步抑制,主要是减小了量化噪声以及后面counter部分引入的噪声,比如j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