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输出带隙基准电阻匹配该怎么做,小白求问

楼主(2022-04-16):
请问这个多输出带隙基准这几个电阻该如何做成匹配,需要全部放在一起匹配吗?求大佬指导

网友A:
可以问一下电路那边的要求,看着应该是不用都放一起匹配

网友B:
得问电路。看器件类型是一样的,感觉可以放在一起然后各匹配各个,中间隔个dummy。不过还是得问电路,需要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问电路。看器件类型是一样的,感觉可以放在一起然后各匹配各个,中间隔个dummy。不过还是得问电路,需要 ...

谢谢您的回复,这是我的毕设,所以我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处理,对版图不是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问一下电路那边的要求,看着应该是不用都放一起匹配

谢谢您的回复。这是我的毕设,所以我也不太了解该怎么处理。分开匹配的话520K电阻怎么跟24K的匹配呢,求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是我的毕设,所以我也不太了解该怎么处理。分开匹配的话520K电阻怎么跟24K的匹配呢,求 ...

两种办法:
1.采用最小阻值进行匹配
2.采用中间值进行根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是我的毕设,所以我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处理,对版图不是很熟悉。 ...

个人认为:右边得看确实需要匹配。但是L比较大,你可以考虑将这个几个电阻分成L相等的偶数对,以ABBA交叉依次做往下做匹配。偶数对凑不够就加dummy填。左边的如果要求比较高就也依次交叉下就行吧。

网友:
R2R3+R0+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