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

楼主(2022-04-16):
Calibre里,DRC除了金属密度的错,还有浮栅的错误和一些别的错误。这些错误是现阶段就要修改的,还是像金属密度错误一样可以先不修改呢?

网友A:
可以先不修改,后面统一修改

网友B:
第一个DG 那一层必须盖满所有5v的器件呀,对应盖好就行啦,因为电压不同,drc要求也会不同,比如Metal的space也会有不同,这个需要在这层解决掉,浮栅的错的话考虑那条线有没有打label,确认一下他会出pin且顶层会对应去接的话就可以不管。最后两个boundary的错每层都会报的,在顶层的话也会报顶层边界问题,顶层过验证的时候你里面的模块就不会有这个边界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DG 那一层必须盖满所有5v的器件呀,对应盖好就行啦,因为电压不同,drc要求也会不同,比如Metal的spa ...

感谢回复,如果并没有使用5V器件呢?只画了一个反相器的版图,都是1.8V的器件,是否就可以不修改这个5V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不修改,后面统一修改

感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如果并没有使用5V器件呢?只画了一个反相器的版图,都是1.8V的器件,是否就可以不修改这个5V的 ...

SMIC BCD的1.8V的器件不需要覆盖DG,但是好像是不能和5V器件以上共用一个ISO环。如果没有覆盖DG,也没有共用一个环,应该就不会报这个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IC BCD的1.8V的器件不需要覆盖DG,但是好像是不能和5V器件以上共用一个ISO环。如果没有覆盖DG,也没有共 ...

感谢回复,请问一下电阻算是5V器件吗?另外现在出现了LU的错误  ,是因为把版图画的太大了吗?需要进行什么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