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八管施密特触发器原理

楼主(2022-04-16):
(图片)

网友:
先看看6管的 弄懂了,这个也就懂了 类似的

网友:
核心还是阈值电压,仿真的时候看一看

网友A(2023-12-06):
和六管一样的  就是上下都接了一个线性区电阻分压

网友(2025-08-21):
引用 网友A:
和六管一样的  就是上下都接了一个线性区电阻分压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