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我第一次搞adc 老师给我一个图

楼主(2022-04-16):
请问 这个传输门 应该用那种结构呢  我看有三种传输门(如下图)可以选择 小弟因为老师安排任务要我先去仿真一下 但是这个传输门具体结构应该怎么选择,还有这个传输门在这里把信号传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的想法是不是来减少误差呢
V[]$$T73[835}KLUJ)GJFOR.png

网友A:
1.你列的三种“传输门”里,第一个是CMOS开关,后面不是开关,逻辑可以自己推一下
2.采样时,开关闭合,这点电压是个定值

你这应该是Flash的比较器结构的截图吧,这个结构很常见,例如TI公司的ADS1292里面,某个比较器的结构,就是这样

网友B:
用来自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自校准的

我看了一下论文 他是nmos跟pmos方向相反 我想知道怎么校准的呢  是不是输出会反馈回来使误差进一波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列的三种“传输门”里,第一个是CMOS开关,后面不是开关,逻辑可以自己推一下
2.采样时,开关闭合,这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列的三种“传输门”里,第一个是CMOS开关,后面不是开关,逻辑可以自己推一下
2.采样时,开关闭合,这 ...

我目前看了一下,前面一级是预放大作用,请问一般要取多大电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看了一下,前面一级是预放大作用,请问一般要取多大电流呢

这种问题为什么不问老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自校准的

大佬这就是我电路 那个校准用来干什么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就是我电路 那个校准用来干什么的呢

降低offset,你前面应该还有采样电容,去看下Allen教材里面有提到,把失调存储在电容上

网友:
模拟电压传输,某个模式下不用第一级,直接bypass用第二级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