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版图中不同类型的电阻有什么区别(想要一个1K的大电阻做共模反馈),还有电感如...

楼主(2022-04-16):
(图片)

网友:
方块电阻不同,温漂系数不同,layer也不同

网友A:
去看pdkdoc吧。一般建议用rf的,模型比较准,但需要给guard ring提供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pdkdoc吧。一般建议用rf的,模型比较准,但需要给guard ring提供偏置

谢谢,我后来看了看,就决定用rf的,有guard,面积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