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tsmc28nm PDK使用问题

楼主(2022-04-17):
各位大佬好,我最近拿到了tsmc 28nm HPC+的PDK,在看PDK Doc的时候,发现PDK提供TSMC MOS Analyzer Utility,可以在前仿真就评估LPE效应对MOS器件造成的影响,例如Vth,Vdsat,Ids,IR drop等等。我在按照PDF使用的时候,一直报错,信息如下:*WARNING* ddGetObj: invalid libId (0x(nil)).
CDF: An error occurred when evaluating callback.
    Callback: mosAnaGUI->callback => tsmcSim_startLayGUI()

    Message:  *Error* ddGetObjReadPath: argument #1 should be a ddUserType (type template = "b") - nil
看起来像是TSMC的某个函数没有正常调用,请问有大佬知道这个如何解决吗

图 TSMC 28nm PDK提供的MOS Analyzer Utility GUI
图 CIW显示的错误信息

网友:
Could you share the PDK ?

网友:
这个评估功能需要load什么skill脚本么?感觉安装了假的工艺库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TSMC写的skill函数里面,调用的动态链接库libXfixes.so.3的问题,我找到错误指示的/lib/libXfixes.so.3这个问题,发现还有一个libXfixes.so.3.1.0,我把libXfixes.so.3移除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TSMC MOS Analyzer的GUI界面了

网友(2022-12-20):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TSMC写的skill函数里面,调用的动态链接库libXfixes.so.3的问题,我找到错误指示的/lib/ ...

楼主,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你,tsmc的哪个skill函数调用了动态链接库libXfixes.so.3啊,不是root用户有没有啥其它解决楼主所述问题的方法吗

网友(2023-04-07):
泥嚎,能不能分享一下28nmPDK,个人学习使用。谢谢!~

网友(2023-09-20):
求解!! 去除了这个libXfixes.so.3.1.0也还是会报错

网友:
大佬 有偿帮忙解决下

网友(2024-08-02):
你有TSMC 28/40nm PDK吗?

网友:
请求用于学习的 28nm 工艺设计套件 (PDK)

网友(2025-08-10):
你好,能分享一份pd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