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A怎么设置bias

楼主(2022-04-17):
想设计一个最普通的resistive feedback的TIA,输入是电流,采用用amp和反馈电阻并联,输出电压。但要怎么设置amp的biasing呢,看起来输入如果是电流的话,电压是无法确定的?比如下面这个简单的结构,在输入电流变化的时候,是怎么保证Common source中输入的NMOS管子有正常的biasing呢?
Screen Shot 2022-04-16 at 2.04.26  Screen Shot 2022-04-16 at 2.04.37

网友A:
ideally it can be setup by the loop (once you have selected the parameters, like bias current, resistor, transistor 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eally it can be setup by the loop (once you have selected the parameters, like bias current, resis ...

但是输入电流变化也不会影响bias吗,没太懂这个loop是怎么self-biasing的?

楼主:
以及如果gain足够大的话,理论上amp的两个输入电压应该会差不多大小?那么NMOS管子不会关断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及如果gain足够大的话,理论上amp的两个输入电压应该会差不多大小?那么NMOS管子不会关断吗? ...

还有一个疑问是,如果选择fully diff TIA的结构的话,如果两个input有一定的差值的话,不会影响输出得到的差分vout有一个offset,然后导致输出电压摆幅不够准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输入电流变化也不会影响bias吗,没太懂这个loop是怎么self-biasing的?

会的。
我说的靠loop是指,每一次有变化,在一定的范围内,loop会自己找到bias,但这个bias肯定是变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是,如果选择fully diff TIA的结构的话,如果两个input有一定的差值的话,不会影响输出得到 ...

没看懂这个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