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和电容并联时,大Q值的电容,可以使得并联的电阻忽略

楼主(2022-04-17):
如题:
为什么电阻和电容并联时,大Q值的电容,可以使得并联的电阻忽略?

网友A:
串并联阻抗等效互换,转换为电容串联电阻时要除以Q的平方,电容串联电阻太小对电路影响就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并联阻抗等效互换,转换为电容串联电阻时要除以Q的平方,电容串联电阻太小对电路影响就很小了 ...

理解了一些,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