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供电的IO口,我该选哪个?

楼主(2022-04-17):
这是给IO供电的io口,已知core供电1.1V,I/O 供电2.5V,我可以选IO口PVDD3AP吗?如果不可以,我该选哪个io口?
就是我还看到这句:PVDD3AP and PVSS3AP cells supply power and ground to core, pre-driver and post-drivers with the same
voltage.

core 1.1 ,io供电2.5v

core 1.1 ,io供电2.5v

楼主:
已有答案,可以用PVDD3AP,只要core不接就行

网友:
你这是smic40的IO库吧,这个你看看对应的pdf,里面有每个IO的使用说明。这个名称里面带C的PVDDCAP,好像是要做ip merge的

楼主:
对的,是40nm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3-04-15):
楼主请问这个IO供电和core供电是啥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