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2022-04-17):
为什么m6和m7的vds差这么多,宽长比是48和24

网友A:
第一级输出DC点偏高,所以你第二级输出点DC偏低。这个结构的输出DC点很容易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输出DC点偏高,所以你第二级输出点DC偏低。这个结构的输出DC点很容易漂 ...

那怎么调整才能让m7处于饱和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调整才能让m7处于饱和区呀

减小M3/4的宽长比,即增大M3/4的Vov

网友:
仿真放大器时,应该把放大器接成反馈的形式。我注意到楼主的贴图,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都为1.65V,感觉放大器的输出没有和输入接成反馈的形式。

网友:
如果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就变成个buff了,双端口输入变成单端口输。按你的意思因该是想要个放大器,增大M3M4长试试,会降低M6栅压使得vds6变小、vds7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