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loy电阻的寄生电容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2-04-17):
1、poly电阻的对地寄生电容大概是多少fF/um2呢?因为感觉有STI的作用,所以感觉非常小。

2、如果将电阻放在n-well中,然后把bulk端接到电阻的高电平的一端,这样是可行的吗?是否可以将对地的寄生电容,转换为并联在电阻上的寄生电容呢?
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請問是要做什麼用?
如是覺的怕有subtrate nois 可加個w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要做什麼用?
如是覺的怕有subtrate nois 可加個well

是的,但后来我想了想,nwell和psub之间也有耦合电容,请问这个电容会有较大影响吗

网友:
那跟psub 以隔絕

网友:
1、找个模型参考看看,一般poly电阻有两端或三端模型,三端模型对bulk接的反向二极管,看看二极管寄生电容多大

网友(2025-04-25):
支持,希望有个明白人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