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在用cadence仿真时有没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22-04-17):
这是我的错误以及我设置的波形,好像并没有不连续的情况吧,这种要怎么修改呢以及B4另外想问下各位大佬  方波里这个不设置是不是可能会导致仿真出错?小弟现在在仿真一个10位DAC,没有设置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空着)结果每过64个码就失码,但是加上就不会失码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仿真激励中电压源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快慢设置本身没有什么对错。当你设置为很快的时候,在仿真器缺省的步长时间内,电压源所驱动的节点电压发生剧烈的变化,当然是违反了仿真器数值算法的收敛条件,所以给出了要放宽收敛条件才能继续的警告信息。在这个信息可以忽略。

倒是你的ADC仿真需要激励源变化如此快的时候才不会发生转换码的丢失,这本身或许说明ADC受寄生效应的影响会很大,在实际应用这个ADC的场景下也会自然丢失一些精度。这个是要从主要的设计参数上去细看一下的,或者开关的时序不合理是否造成了电荷的泄露,以致于比较器的出错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