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谱仪内部的ADC,是delta-sigma, SAR,还是pipelined ?

楼主(2022-04-17):
有谁拆解过普源或者鼎阳的?

网友A:
56g,64g或者更高速率的sar应该是主流,ibm,keysight都发过pap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g,64g或者更高速率的sar应该是主流,ibm,keysight都发过paper

为什么不是pipelined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是pipelined呢?

SAR 更适合适合时间交织,也更好的适合各种process scaling, 毕竟不算采样电路的话就是比较器算是模拟模块,pipelined adc 有SHA ,这个是模拟电路,功耗也大;

网友:
sar 功秏小 pipeline 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6g,64g或者更高速率的sar应该是主流,ibm,keysight都发过paper

Yes true..

楼主:
有谁拆解过频谱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56g,64g或者更高速率的sar应该是主流,ibm,keysight都发过paper

受教了,之前一直以为频谱仪扫频的时候是用的类似射频选频之类的方法呢;

网友(2023-09-06):
TI-SAR,或者pipeline-S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R 更适合适合时间交织,也更好的适合各种process scaling, 毕竟不算采样电路的话就是比较器算是模拟模 ...

comp对称,匹配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