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频率补偿

楼主(2022-04-18):
请问一下如下的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相位裕度不够,怎么才能对其补偿?之前听别人说可以找出输出阻抗最大的一个节点做密勒补偿,请问怎么才能知道哪个节点的输出阻抗最大?还有就是能不能直接在输出节点接一个电容来做补偿(电容的另一端接地)

网友A:
你是接成跟随器结构测试的吗,还是放在一个闭环的电路里,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看一下负载电容是否有接,输出组抗最大实在你的输出节点,如果没有带负载电容,那么有可能该极点离次极点较近出现不稳定

网友B:
miller电容加在输出端和次极点的节点之间,在这里次极点就是M10的漏端,不过这个次极点一般不会对pm造成影响,因为很大,miller电容大小取决于负载电容,一般是负载电容的0.2-0.5,在输出端加电容并不能将pm提高,只会把主极点继续降低,次极点的位置没变化,达不到p2=3AGBW,具体参考二级运放的设计,不过这个结构一般是单极点电路,pm正常不会出问题,把M9、M10的尺寸缩小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接成跟随器结构测试的吗,还是放在一个闭环的电路里,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看一下负载电容是否有接,输出组 ...

我是接成跟随器然后进行测试的,没有接负载电容,然后仿环路增益就会出现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ller电容加在输出端和次极点的节点之间,在这里次极点就是M10的漏端,不过这个次极点一般不会对pm造成影 ...

我加上负载电容进行仿真确实没问题,但是一放到BGR里面,输出就会出现振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上负载电容进行仿真确实没问题,但是一放到BGR里面,输出就会出现振荡。

...

楼主把仿真精度提高一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加上负载电容进行仿真确实没问题,但是一放到BGR里面,输出就会出现振荡。

...

目前来看你是负载电容把控不好,既然已经确定是应用在bg种,建议可以再BG直接测试环路稳定性,来增加你的电容(运放输出和VDD之间的,可以用PMOS,这样还能起到dummy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来看你是负载电容把控不好,既然已经确定是应用在bg种,建议可以再BG直接测试环路稳定性,来增加你的 ...

我是在运放的输出端加了探针,然后仿出来的结果就是下图所示,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看出环路的稳定性。我如果用在BG里,运放的负载电容是不是就是电路的寄生电容?

网友C:
输出阻抗最高的点是M6的漏端,在这点接个对地电容无非就是想让主极点前移,-3db带宽被压缩,作用可能不大的。我觉得单仿意义不大,带到你的带隙里面去,在VOUT接等效栅电容,在分析主次极点。根据你的仿真情况,感觉是主次极点离得太近了,要不考虑引进一个零点来分裂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阻抗最高的点是M6的漏端,在这点接个对地电容无非就是想让主极点前移,-3db带宽被压缩,作用可能不大的 ...

我发现我这里面有好多极点,而且都靠的很近,后面我又增加了一级电路和电容来使主极点减小,当补偿电容达到10p以上时,主极点会离次极点比较远,但是为什么当补偿电容只有几百f法时,我仿真运放的环路增益,相位裕度也有60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我这里面有好多极点,而且都靠的很近,后面我又增加了一级电路和电容来使主极点减小,当补偿电容达 ...

要考虑负载电容,单仿性能好,带到系统里面可能会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考虑负载电容,单仿性能好,带到系统里面可能会变差

您好,请问您刚才说的那个引入一个零点来分裂极点,这该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刚才说的那个引入一个零点来分裂极点,这该怎么操作?

很多论文上面有,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B:
对了,楼主把三极管的比例取错了,应该是1:8,不是1:7;这个结构一般不会出问题,你最好提前计算好需要的R0,电流和上面电流镜的宽长比。静态点调正确一般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运放的输出端加了探针,然后仿出来的结果就是下图所示,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看出环路的稳定性。我如果 ...

你这结果看是稳定的,用在BG里,运放的负载电容是相当于电路的寄生电容(PM0 PM1 PM2),另外我看到你回复图片有一张你在放大器增加了一级共源级,个人觉得没必要(如果增益够的话),否则引入新的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楼主把三极管的比例取错了,应该是1:8,不是1:7;这个结构一般不会出问题,你最好提前计算好需要的R ...

比例取1:7是因为我看一些论文中写的1:7:1容易画版图,所以我就这样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例取1:7是因为我看一些论文中写的1:7:1容易画版图,所以我就这样取了

你应该看错了,应该是1:8,画版图,共质心匹配
AAA
ABA
AAA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