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位量化求助

楼主(2022-04-18):
采用3比特量化的sigma delta调制器,量化器后面经过DWA电路处理给到DAC。
AT<0:7>是三位量化输出的温度计码,DWA<0:7>是AT<0:7>经过DWA电路之后得到的,将DWA<0:7>给到DAC各路,控制DAC各路的开关。
1.请教大佬我的AT和DWA输出是否有问题。
2.请问我如何做spectrum分析,接下来该如何操作
已困扰好多天,望指导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楼主:
采用3比特量化的sigma delta调制器,量化器后面经过DWA电路处理给到DAC。
AT是三位量化输出的温度计码,DWA ...

采用3比特量化的sigma delta调制器,量化器后面经过DWA电路处理给到DAC。
AT<0:7>是三位量化输出的温度计码,DWA<0:7>是AT<0:7>经过DWA电路之后得到的,将DWA<0:7>给到DAC各路,控制DAC各路的开关。
1.请教大佬我的AT和DWA输出是否有问题。
2.请问我如何做spectrum分析,接下来该如何操作

网友A:
1,AT没有问题,AT[7]可能因为输入幅度正好在临界点,这个时刻input peak处正好没有用到;DWA有问题,以最常见的rotation dem为例,至少要看到DWA变得随机,而你这里,没有任何变化?
2,AT直接thermometercode转binarycode,对binarycode对应的decimalcode做spectrum分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T没有问题,AT[7]可能因为输入幅度正好在临界点,这个时刻input peak处正好没有用到;DWA有问题,以最 ...

非常感谢回答!
1.参考的硕士论文和书:  ,均采用模拟电路实现。确实DWA出来应该是随机的,本应该和AT不同。每个模块也单个仿真过,现在就不清楚哪里出现了问题。
2.之前也确实是卡在这块。比较器出来的温度计码经编码器转换为二进制补码,二进制补码转换为十进制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呢?
小白问题有点多,方便加您的qq吗,哇~感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答!
1.参考的硕士论文和书:和,大致过程为:积分器的输出经过3位比较器转化为 8位温度计码; ...

你都已经把实现方式描述得这么清楚了,就根据你描述的模块,预期它的输入输出,挨个查问题吧,debug中去加深dem的理解
比方说提供一个思路:现在DWA没有动起来,是不是shifter电路出了问题?shifter电路搭得对不对?理解shifter电路的本质是按二进制权重1,2,4来循环移位;电路是对的那是不是pointer出了问题,理解pointer的实质是按模8来累计将要用到的elemet数目,也就是thermometer code中1或者0的个数,连续看个几笔AT,pointer有没有在循环累计1的个数?没有累计,那是不是加法器那里出了什么问题,还是thermometer code转binary code没有正常工作?这样查下来,很快就有结论
binary转decimal,用vcvs即可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已经把实现方式描述得这么清楚了,就根据你描述的模块,预期它的输入输出,挨个查问题吧,debug中去 ...

你好!温度计码转二进制模块单独仿真过没问题,全加器也没问题,一直对指针这块不太理解。请问可以详细说说这句:”理解pointer的实质是按模8来累计将要用到的elemet数目,也就是thermometer code中1或者0的个数,连续看个几笔AT,pointer有没有在循环累计1的个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温度计码转二进制模块单独仿真过没问题,全加器也没问题,一直对指针这块不太理解。请问可以详细说 ...

转原码,不要转补码,用原码进行模8累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原码,不要转补码,用原码进行模8累加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转为原码呢

楼主(2022-06-16):
引用 网友A:
1,AT没有问题,AT[7]可能因为输入幅度正好在临界点,这个时刻input peak处正好没有用到;DWA有问题,以最 ...

感谢指导!你好!
1.我现在用的是7个比较器,也就是8个elevel(如图1建模得到的)。
但是我cadence实际出来的量化器的level只有6个,也就是我只用到了6个(如图2)。
2.(并且量化器出来的温度计码AT<0:6>,最高位和最低位一直为0或者1,而不是像其他5位一样随正弦波趋势变化。如下图)这可能是什莫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我的vref+和vref-取得值不合适造成的吗?除过这个我再想不出来是啥原因。
3.下面是温度计码转换为十进制码后做的差分,请问正确的结果是这样吗?(本来8个电平应该是-7,-5,-3,-1,1,3,5,7。我现在只用到了-16.5~16.5,也就是-5~5。说明其实我的电路只需用6个level就可以了?)
4.DWA的波形放大之后有一些毛刺(包括转换后的十进制码也有毛刺),这个可能是因为DWA里面许多的反相器与非门数字电路造成的,我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消除或者减小毛刺呢?
这样是不是说明其实我的电路只需用6个level就可以了?也就是量化还是得用3;AT0一直为1、AT6一直为0,其实是正确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原码,不要转补码,用原码进行模8累加

您得空可以看看这个帖子下面,我6月16号发您的问题

网友(2024-09-18):
楼主,请问我的三位量化(实际有七个比较器,八个电压),最后只用到三个电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七个比较器的参考电压范围不知道应该是从哪到哪,0到2.5有点太大了,但我也不知道具体应该是从哪到哪,求指点,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