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增加DC工作点的显示类目?

楼主(2022-04-18):
请问如何多显示几个工作点,我这样设置了,但是依然不显示?该怎么办

网友:
跑一下DC,apply不行吗?

网友:
首先cell要选择所有类型的管子,N管或者P管,其次设置好了要保存,apply+ok,最后如果还想显示更多参数左上角绿色加号可以增加

网友(2023-05-08):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