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

楼主(2022-04-18):
我版图自动生成的孔小于我画的孔,但是我画的孔却无法调小,有没有大佬知道原因?

网友A:
你是怎样操作的?

网友:
看下DRC约束,自动生成也可以不管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样操作的?

pmos和nmos都是自动生成,然后连线打孔,就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