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ISPLAY环境变量

楼主(2022-04-18):
centos下,display环境变量是不是必须设置的?以前在另一个公司的时候,是不需要设置的,工具的图形界面都可以正常显示。
现在公司必须设置DISPLAY,并且指定到vnc的端口号才行,比如sentnv DISPLAY server1:15(server1是服务器名,15是当前使用者的vnc端口号)。我现在的策略是在cshrc中读取hostname和.vnc中最新时间的vnc PID文件名的vnc端口号,用这种笨方法,实现了每个用户自动设置DISPLAY环境变量,但还是有问题,有的时候有的用户需要申请多个vnc,开图形工具的时候,如果忘记给变当前vnc的display,就会把图形界面开到最后申请的vnc账号上面。

网友A:
xhost + 是使所有用户都能访问Xserver
xhost + ip使ip上的用户能够访问Xserver
xhost + nis:user@domain使domain上的nis用户user能够访问
xhost + inet:user@domain使domain上的inet用户能够访问
xhost + > /dev/null

楼主:
解决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xhost + 是使所有用户都能访问Xserver
xhost + ip使ip上的用户能够访问Xserver
xhost + nis:user@domain使d ...

感谢

网友:
我也没配置display,现在就是有一个用户用calibre老是会跑到其中一个vnc用户的窗口去显示,大概现象就是23端口的跑24端口去显示,而且只有23端口的用户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感谢

怎么解决的,楼主能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楼主能说说吗?

超户运行命令xho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