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求大佬们康康

楼主(2022-04-18):
各位大佬,我用的smic.18mmrf的工艺,在跑lvs的时候一直提示我subckt有问题,我按照网上教程添加进去还是有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呢,最后一张图是empty_subckt中的具体内容。

添加了subckt

添加了subckt

具体文件

具体文件

网友:
你把empty_subckt.sp文件的路径放在这里试试

网友A:
这个empty_subckt.sp文件的内容很显然被你body.src.net的内容已经覆盖掉了嘛,当然不管你怎么include都有子单元没有定义了。本属于PDK一部分的empty_subckt.sp文件最好还是不要放在工作路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empty_subckt.sp文件的内容很显然被你body.src.net的内容已经覆盖掉了嘛,当然不管你怎么include都有子 ...

那应该怎么处理呢,重新去拷贝一个empty_subck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