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管做开关来使用时,是工作在那个区呀?求大佬解答,谢谢

楼主(2022-04-18):
nmos管做开关来使用时,是工作在那个区呀?求大佬解答,谢谢

网友:
截止区和线性区

网友A:
开线性,关截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线性,关截至。

不是很懂,您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您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您

你先去把拉扎维的书第二章学习一下,再想下开关的时候,栅压是怎样的,就懂了。

网友:
线性区,关闭是在截止区

网友B:
兄弟你这个基础属实有点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基础属实有点差啊...

基础是不好,但是我是个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去把拉扎维的书第二章学习一下,再想下开关的时候,栅压是怎样的,就懂了。
...

我是学过拉扎维的,nmos管做开关使用时栅压怎样的我明白,但是漏源之间的电压大小不是很懂,当栅压为高电平时,nmos管相当于开关闭合,这个时候Vds是很小吗?管子工作在深线性区?

网友C:
开关的栅极信号要么低电平0,要么高电平1。对应截止区,和线性区。
导通的时候,导通电阻极小,约为10Ω数量级左右,Vds也很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学过拉扎维的,nmos管做开关使用时栅压怎样的我明白,但是漏源之间的电压大小不是很懂,当栅压为高电 ...

理想开关导通时就是短路的,两端电压是相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础是不好,但是我是个女的。

女孩子也没问题的。首先你要明白nmos做开关,高电平导通,高是多高?线性区,饱和区,截至区vds都有什么特性。当mos工作区域确定以后,vds自然就有一个大概的区间。所以首先你给的高电平是多高,能不能起到开关的作用。基础中的基础就是首先判断在哪个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的栅极信号要么低电平0,要么高电平1。对应截止区,和线性区。
导通的时候,导通电阻极小,约为10Ω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女孩子也没问题的。首先你要明白nmos做开关,高电平导通,高是多高?线性区,饱和区,截至区vds都有什么 ...

我用的台积电40nm,开关导通时栅压我给的1.1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想开关导通时就是短路的,两端电压是相同的。

意思就是NMOS管工作在深线性区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台积电40nm,开关导通时栅压我给的1.1V

好,栅压1.1V,源电压多少或者说你开关导通时要传输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栅压1.1V,源电压多少或者说你开关导通时要传输的电压是多少?

整复杂了啊,一般开关栅压就是VDD和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复杂了啊,一般开关栅压就是VDD和GND。

什么时候就一般是VDD了?我怎么经常遇到不是VDD的,这是在让他明白处于什么区,没觉得哪里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栅压1.1V,源电压多少或者说你开关导通时要传输的电压是多少?

源和漏直接连接到电路里了,没有给固定的偏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源和漏直接连接到电路里了,没有给固定的偏置。

你这是明显是一无所知...源漏接在电路里你不知道两边电压?那你怎么能保证开关正常工作。另外偏置这个词放在这里不太合适。你是学生还是刚入职的新人。如果是学生,这个时候应该早就学完了这部分了,不应该一无所知。如果是刚入职的新人,那带你的人什么都没说,直接扔你一个电路?

一个理想的开关,我们希望导通压降为零,现实不可能实现,但起码要很小很小,也就是vds很小。也就是vds比vgs-vth小,请问是什么区?另外S和D电压超出一定范围,开关失效,自己想想什么情况下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明显是一无所知...源漏接在电路里你不知道两边电压?那你怎么能保证开关正常工作。另外偏置这个词放 ...

是的,前面我也只是简单这么理解,这几天看了艾伦的模拟COMS书,里面讲mos开关就讲的很详细,书上一图解释的很好,漏源位置不固定,但是都是在0~2V的范围内变化,栅极固定偏置外会加个类似始终信号一样的变化电压,从而改变导通和关断,你可以通过设置栅压,来改变ron,还要保证栅衬电容和ron ,RC<5T,T是高电平上电的时间,从而算出ron,根据ron,算出Vg,而给出合适的栅压使他处于线性区。(不知道我能不能怎么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学过拉扎维的,nmos管做开关使用时栅压怎样的我明白,但是漏源之间的电压大小不是很懂,当栅压为高电 ...

NMOS开关,输入信号的那个端就是源极,一般设置的负载电流都不会太大(超过管子能力),那么输出端D自然会被拉低到非常接近S极的电位,管子进入线性区。
所以NMOS开关只能用于传输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NMOS开关,输入信号的那个端就是源极,一般设置的负载电流都不会太大(超过管子能力),那么输出端D自然 ...

谢谢。

网友F(2024-07-23):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明显是一无所知...源漏接在电路里你不知道两边电压?那你怎么能保证开关正常工作。另外偏置这个词放 ...

S和D电压超出一定范围,开关失效,为啥会失效?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S和D电压超出一定范围,开关失效,为啥会失效?能详细解释一下?

Allen第四章第一节,大佬亲自解释,基础中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