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如何独立的给dut输入

楼主(2022-04-18):
我是一个验证小白,想请教一下一个关于uvm中给dut 多激励的情况。
假设现在异步fifo的端口如下:
(
//写端口
input wclk,
input wen,
input [DATA_WIDTH-1:0] wdata,
//读端口
input rclk,
input ren,
output reg [DATA_WIDTH-1:0] rdata,
//其余端口
  output full,
  output empty,
  input rst
);

因为读写端口的输入是独立,那么怎么采样才能并行的在driver中驱动输入端口了?
所谓独立驱动,指的是在读端口按照读时钟给,写端口按照写时钟给,且这两个要能并行进行,这样才能模拟真实的场景。
同时,moniter和socboard又该怎么做了?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能给我指导一下?

网友A:
读口和写口分别创建interface,通过两个driver并行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口和写口分别创建interface,通过两个driver并行驱动

那这个socreboard怎么做了?
怎么才能根据两个独立的不相关的输入判断dut输出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socreboard怎么做了?
怎么才能根据两个独立的不相关的输入判断dut输出是否正确

两个独立的monitor去采,采到的数据送到同一个scoreboard里,采到的wdata只管push到队列里,每采到一组rdata,就从队列里pop出一个比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独立的monitor去采,采到的数据送到同一个scoreboard里,采到的wdata只管push到队列里,每采到一组rd ...

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楼主的需求是,读写口分别独立的发激励,因此就存在一写多读,多写一读,读写冲突的情况。读到的值和写入的值数量不一定是相等的。所以如果dut是类似一个memory/fifo这样的,考虑到读写延时,最好能时序建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楼主的需求是,读写口分别独立的发激励,因此就存在一写多读,多写一读,读写冲突 ...

我的需求确实是您说的这样
那您具体说说吗?
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需求确实是您说的这样
那您具体说说吗?
不是很明白

看你的端口描述,就是一个通用fifo的读跟写,不存在空读、满写吧?

楼主(2022-07-16):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端口描述,就是一个通用fifo的读跟写,不存在空读、满写吧?

应该存在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