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AR ADC的各种Clock该怎么设置呀

楼主(2022-04-18):
搞不懂时钟周期什么的该怎么设置比如采样开关里的时钟周期我就是根据采样率的要求设置的,要求10MHz的采样率的话我就把时钟周期设成了100ns,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确的
还有就是比较器里也有时钟,这里的时钟又有什么要求么,它的延时啊还有周期什么的,请问该根据什么来设啊
我真的很蠢完全搞不懂这些逻辑
请问大佬们能尽量用简单一点的话帮忙解答下么 非常感谢!!!

网友A:
1.采样时间一般根据你的采样电容大小以及开关电阻决定以及你输入信号的特征决定的,是一个来回约束的东西,10Mhz采样率只是说你一个周期是100n,粗略来说你采样时间+比较器工作的时间一共为100n2.你比较器时钟应该以CDAC建立完全为标准,每个比较器时钟内,应该完成本次切换CDAC并建立,才能开始比较下一次。

网友B:
还是一步一步来吧,首先你得知道每个某块各自的时钟如何用,然后再考虑根据需求去设计clk generator

网友C:
這要看開規的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一步一步来吧,首先你得知道每个某块各自的时钟如何用,然后再考虑根据需求去设计clk generator ...

嗯嗯好 我再多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要看開規的的要求

虽然不太明白但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采样时间一般根据你的采样电容大小以及开关电阻决定以及你输入信号的特征决定的,是一个来回约束的东西, ...

解释得好详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