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entuarus仿真GaN自热效应的问题

楼主(2022-04-18):
用sdevice仿真GaN自热效应的时候增加了Vd,热载流子效应的曲线有,但是器件的晶格温度分布变得不对了,温度的最高点跑到了下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神解答。

楼主:
边界条件:
Electrode {
        { Name="gate"   Voltage= 0 Schottky Workfunction= 4.4 }
        { Name="source" Voltage= 0 }
        { Name="drain"  Voltage= (0 at 0, 20 at 20)}
}

Thermode {
        { Name="thermal" Temperature= 300 SurfaceResistance= 0.004 }
        { Name="gate"    Temperature= 300 SurfaceResistance= 2 }
        { Name="drain"   Temperature= 300 SurfaceResistance= 2 }
        { Name="source"  Temperature= 300 SurfaceResistance= 2 }
}

网友A:
可以看看电流分布、电场分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电流分布、电场分布吗

我又仿了以下,直到Vd=15V都是正常的,给您看一下15V和20V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