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 calibreview映射求助

楼主(2022-04-18):
fab cellmap如下图
pex.netlist如下图,抽出的参数和实际版图一致,和电路total_w一致
同一器件电路图如下图
生成的calibre,映射时,W按道理来说应该是4.2*4=16.8um才对,现在是4.2um.
现在我该怎么设置,让映射的器件参数正确?请哥哥们指点一二

网友:
归根结底还是线路和版图参数不完全一致造成的,你们这样做本身就是不太符合设计规范的,实际上版图上最终拆分的东西都是要让线路更正的,只不过好多时候可能对仿真影响不大,所以很多时候不愿意去修改罢了。我这是算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A:
没看出来为什么是4.2*4,原理图上不是w为4.2,nf为1,m为16吗?如果提出的calibreview中有16个图示中的w=4.2,m=1,nf=1那感觉就是对的啊,就是不知道你有几个图示中的管子是只有一个还是有16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为什么是4.2*4,原理图上不是w为4.2,nf为1,m为16吗?如果提出的calibreview中有16个图示中的w=4. ...

怪我没描述清楚,电路是4.2*16,我版图上画的的4.2*4*4个figner。映射时,每个finger的W都是4.2um*nf*m,nf=1,m要是都m=16,那total_w就超出好几倍了。所以我感到好难受呀,呜呜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我没描述清楚,电路是4.2*16,我版图上画的的4.2*4*4个figner。映射时,每个finger的W都是4.2um*nf*m,n ...

关键还是要看calibreview中总的tw是多少?没必要纠结单个管子的fw到底是多少,只要管子总的tw是对的,不管提出来的fw是4.2还是16.8都是可以的,如果你的tw是对的,只是你自己感觉看着fw=4.2不舒服,要和自己的版图对应起来,那么就应该修改电路,让电路和你的版图完全对应,即让线路修改成finger=4,m=4不要让线路填finger=1,m=16.如果是你提取的calibreview的器件总的tw确实是比原理图上大了很多倍那你就在calibre view set up 的时候,“Reset Properties”那边加上“m=1 fingers=1 segments=1”试试看,具体工艺里的cdf参数名字是叫fingers还是叫finger要对应起来,不同工艺参数名字可能不同,上述的方法应该能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B:
遇到过,同一个器件,A同学抽的后仿网表只有一个(电路是4个),B同学抽的就是4个。
A同学只有这个版图有抽出来有问题,其他的没问题。
把抽取目录全部删除后再抽取,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尝试使用B同学的runset,抽出来还是同样的问题,简直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同一个器件,A同学抽的后仿网表只有一个(电路是4个),B同学抽的就是4个。
A同学只有这个版图有抽 ...

我怀疑calibre view的网表映射的是电路而不是抽出的pex.netlist,所以 W映射的电路的W值,而不是pex.netlist里面的值。现在我们这边的方法就不用calibre后仿了,用pex.netlist了。谢谢哥哥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还是要看calibreview中总的tw是多少?没必要纠结单个管子的fw到底是多少,只要管子总的tw是对的,不管 ...

我按哥哥说的那样设置了,结果是w=4.2um m=1 nf=1,结果还是不对。现在采用正确的pex.netlist后仿了。谢谢哥哥的帮助,嘴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哥哥说的那样设置了,结果是w=4.2um m=1 nf=1,结果还是不对。现在采用正确的pex.netlist后仿了。谢 ...

你本身就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你不用怀疑你的猜测,你用calibreview映射本身就和提取网表不一样啊,我说了你线路上的fw为4.2你映射出来的结果为4.2没有什么问题啊!只要映射出来的管子是16个4.2的那就是没有错,不是按照你网表中提取出来的16.8来的,他两个本身就不是一码事,你想calibreview提出的结果与你版图网表中提取的一致,你就应该修改电路或者版图,只要修改的电路和你的版图完全一致就应该可以了,所谓的完全一致并不是说你lvs过了就可以,你lvs过了只是说明总的w一致了,而不代表参数一致了,参数一致是指fw,finger,m值都要一致才行,你一直没有看明白我回复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哥哥说的那样设置了,结果是w=4.2um m=1 nf=1,结果还是不对。现在采用正确的pex.netlist后仿了。谢 ...

除非你提取的结果是只有一个w=4.2,m=1,nf=1这样的管子那确实是不正确,只要有16个类似的这样的器件那就没有问题,你最好自己确认一下,这类管子到底有多少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提取的结果是只有一个w=4.2,m=1,nf=1这样的管子那确实是不正确,只要有16个类似的这样的器件那就没 ...

嗯嗯,我明白哥哥的意思。不管我怎么拆分怎么设置cellmap,每个MOS管提取的结果只有两种情况。w=4.2,m=1,nf=1;w=4.2,m=16,nf=1;我希望的是w=4.2,m=4,nf=1。然后它映射的电路因为我版图上是拆分的是4个finger,所以生成的电路和我实际的差别很大;我也测试修改电路,和版图保持一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人手不够修改量太大了,所以就搁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明白哥哥的意思。不管我怎么拆分怎么设置cellmap,每个MOS管提取的结果只有两种情况。w=4.2,m=1, ...

看样子你还是没明白前面那位老兄的意思,你分享的图里只显示了一个XX16,calibre view里应该是会用XX16@1、XX16@2 ...XX16@15总共16个,如果是那样你的结果就是对的,如果没有16个那你的流程上的设置就是有问题的,而不是要改电路来match。介意把calibre view setup里的Calibre View Type改成schematic,Device Placement改成Array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