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设计中else

楼主(2022-04-18):
为啥在数字设计中,避免else语句块可以节省功耗呢?谢谢~

网友A:
1、对于always@(*)的组合逻辑。if...else必须写完整,如果省略最后一个else,就会综合出latch;
2、对于时序逻辑,如果想实现的逻辑是前面的条件不满足时,输出保持,那么最后一个else是可以省略的,省略等价于保持原值,例如: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 <= 3'd0;
    else if(en)
        cnt <= cnt + 3'd1;
    else
        cnt <= cnt;
end

它就等价于: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 <= 3'd0;
    else if(en)
        cnt <= cnt + 3'd1;
end

这时候,省略else只是简化了形式,最终综合出的电路应该是一样的,也就不存在功耗差异了;
但是,同样的逻辑,如果可以使用if...else级数更少的方法去实现,势必会降低功耗。

网友B:
时序块中,不完整的if else 语句,可以在综合时自动生成门控时钟,有降低功耗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于always@(*)的组合逻辑。if...else必须写完整,如果省略最后一个else,就会综合出latch;
2、对于时序 ...

谢谢回复!楼下的帖子说到门控时钟节省功耗,好像是这么说的,具体原理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块中,不完整的if else 语句,可以在综合时自动生成门控时钟,有降低功耗的效果。 ...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对于always@(*)的组合逻辑。if...else必须写完整,如果省略最后一个else,就会综合出latch;
2、对于时序 ...

学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楼下的帖子说到门控时钟节省功耗,好像是这么说的,具体原理我也不清楚。。。
...

我又查了下,确实如@Y__Y 所说,时序逻辑中,如果实现的逻辑功能是 “以上条件都不满足时保持原值” 这样的逻辑,省略最后的else可以综合出门控时钟,门控时钟就是说通过使能信号打开、关闭给到触发器的时钟,例如上面的两段代码,虽然逻辑功能一样,但是省略else写法中,表示en有效时,cnt累加,en无效时,将时钟切断,触发器不动作,自然也就保持原值,所以,会综合出一个以en为使能信号的时钟,从而降低功耗,这就是门控时钟。

网友:
不仅如此,很多时候还人为构造一个en信号来,让工具更方便的综合出gate

网友:
方便工具做成门控时钟,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