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打开fsdb无波形和代码显示

楼主(2022-04-18):
各位大佬好,小弟在学习UVM时,采用VCS仿真,Verdi看波形。用命令行生成了fsdb后用Verdi加载波形,命令如下:

生成了如下文件:

用Verdi打开test.fsdb然后没有波形和代码,如下所示:
有大佬知道是为什么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debug_pp改成debug_all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bug_pp改成debug_all试试?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将debug_pp改成debug_all后也是没有波形出现。

网友B:
我之前调试过程中出现过。把之前的中间文件clean掉,重新跑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调试过程中出现过。把之前的中间文件clean掉,重新跑一次试试?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将文件clean掉后,重新跑没有用

网友C:
你开Verdi是 用-ssf选项吗?这个选项印象中vcs编译的时候要加-kdb,你可以加上这个选项试一下,不确定盗版的是否支持这个选项;如果不行,开Verdi的时候用:Verdi -f fllelist.f开,开好了再加载fsd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开Verdi是 用-ssf选项吗?这个选项印象中vcs编译的时候要加-kdb,你可以加上这个选项试一下,不确定盗版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是使用-ssf打开的,加上-kdb也无效。
但是您说按照您说的先加载.f再加载.fsdb有效。
多谢回复和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是使用-ssf打开的,加上-kdb也无效。
但是您说按照您说的先加载.f再加载.fsdb有效。 ...

好的,用第二种方法,由于环境小多编译一下其实耗时也还好,实际中大项目大环境还是得共同vcs的编译结果以节约时间,这些环境一般都人专人维护

网友:
其实你这样已经打开了波形了,波形界面按G就能出现信号,只是你现在波形没有关联代码,还是要-f 一下你的filelist,或者直接在gui节目左上角关联代码。

网友:
如楼上所说,你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打开波形了,先看看在nWave窗口能不能加载信号,就是文件夹图标右边的波形图标,可以添加信号。只是verdi没有编译代码进来和波形关联。你先试试看。

网友:
-lca -kdb -debua_acc+fsdb

网友D(2022-11-15):
引用 网友C:
你开Verdi是 用-ssf选项吗?这个选项印象中vcs编译的时候要加-kdb,你可以加上这个选项试一下,不确定盗版 ...

你好,请问是在脚本里面先-f加载filelist然后再-ssf加载fsdb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是在脚本里面先-f加载filelist然后再-ssf加载fsdb文件吗

不是哦,开verdi的时候加我说的那个命令 后,verdi 就开了,然后再在verdi里加载fsdb(方法是左上角有个波形的图标,点它,然后会跳出一个窗口,然后点左上那个文件图标,就会跳出波形的路径,选中波形双击就打开了)

网友(2024-04-21):
小弟也是同样问题,多谢大佬。9楼和10楼说的对,实际上已经加载波形了,按键盘g添加信号就ok了。

网友(2024-07-12):
点这个get signal的按钮就行了

网友(2025-02-25):
在 verdi 的文件列表(verdi  -f  list.vc  -ssf  test.fsdb 中的 list.vc)最前面添加 “-ssy”,“-ssv”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