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22-04-18):
在ubuntu环境安装了calibre2015.2-36.27的版本,但使用的时候发现在calibre drc/lvs/ant/pex等界面本可以手动填写(例如cell name,lib name等)信息的地方,均无法删除或者填入任何信息。如图红框内.
请问这个是calibre版本的问题,还是安装的时候某个文件的权限未完整开启的原因呢?

另外用这个版本跑pex,在跑完生成calibre文件的时候会报错,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是calibre版本的问题,请大神鉴定下到底是版本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关掉中文输入法。参见 https://bbs.eetop.cn/thread-465949-1-1.html

楼主:
目前已切换成英文输入法,同样是无法键入和删除信息,输入法也跟删除有关系吗?

网友A:
在source文件calibre.csh中添加语句  unsetenv XMODIFIERS    然后重新source csh文件,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ource文件calibre.csh中添加语句  unsetenv XMODIFIERS    然后重新source csh文件,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 ...

是ubuntu环境安装的(bashrc), unsetenv XMODIFIERS  这句话也适用吗?

楼主:
安装了2020的版本,输入法未删除,可以在界面里面直接输入删除字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了2020的版本,输入法未删除,可以在界面里面直接输入删除字符了

这本身就是软件的bug,重装一个新版本就绕过去了。一般在进程控制界面kill掉所有的scim有关的进程,也可以做到恢复复输入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ubuntu环境安装的(bashrc), unsetenv XMODIFIERS  这句话也适用吗?

1. 设置环境变量

export 变量名=值

2. 删除环境变量

unset 变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