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寻求EMX 6.X软件及集成到virtuoso里做电磁场仿真的方法

楼主(2022-04-18):
最近想要学习一下cadence平台下的射频电路设计~由于cadence本身好像不能做电磁仿真,所以需要EMX软件,希望有哪个热心的兄弟能不吝分享一下该软件以及和谐方式(还是和ic618一样用1patch和谐?)、集成到virtuoso的方法(听说需要相关坏境变量及脚本)以及在virtuoso下用EMX做电磁仿真的相关资料~。现在的仿真平台已经装好了ic618.17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首先确认你有用1patch和谐ecc。命令为:1pathc -ecc 软件安装路径
如果上一步已经完成,并且提示XX changed,那证明和谐成功。
按照最新的和谐方式,license里面可以随意添加feature,你只需要在license里面随意复制一条,然后把feature名称改成需要的就可以了,然后重启license server服务。

楼主:
现在找到了一个EMX6.0的iso安装包,所以只需要安装配置方法就可以了,希望哪个热心人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找到了一个EMX6.0的iso安装包,所以只需要安装配置方法就可以了,希望哪个热心人能分享一下经验 ...

先mount那个iso文件。然后里面有安装脚本。和谐的话论坛里有方法。集成的话安装后有说明文档。具体记不得了。因为自己用不到,大致记得是这样,也没有现成的文档。如果看不懂的话,抱歉...我找找看,如果能找到点有用的信息再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mount那个iso文件。然后里面有安装脚本。和谐的话论坛里有方法。集成的话安装后有说明文档。具体记不得 ...

对配置不是很懂,和谐用哪个帖子的方法,可以贴个链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配置不是很懂,和谐用哪个帖子的方法,可以贴个链接么?

1,  Mount iso file2, Install software use IScape
3, Patch software use 1patch
4, Add skill path in .cdsinit file, such as:

load("/home/EDA/INTEGRAND60/virtuoso_ui/emxinterface/emxskill/emxconfig.il")

5, Edit emxconfig.il and set EMX_interface_path to the same path but without the final emxskill, such as:
EMX_interface_path="/home/EDA/INTEGRAND60/virtuoso_ui/emxinterface"
6, Edit emxconfig.il for process information.
7, Done.
By the way, help doc path: your install path/virtuoso_ui/emxinterface/EMX_document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Mount iso file2, Install software use IScape
3, Patch software use 1patch
4, Add skill path in ...

好的,多谢了,我先按照你的方法试试,希望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Mount iso file2, Install software use IScape
3, Patch software use 1patch
4, Add skill path in ...

按照你给的方法安装好EMX了,virtuoso里面也能看到,但好像不能仿真,缺少license,这需要单独产生一个license么,还是直接将与emx相关的feature添加到ic618的lic文件就可以了呢,怎么添加feature?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给的方法安装好EMX了,virtuoso里面也能看到,但好像不能仿真,缺少license,这需要单独产生一个li ...

启动后有一个这样的warning提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启动后有一个这样的warning提示

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你有用1patch和谐ecc。命令为:1pathc -ecc 软件安装路径
如果上一步已经完成,并且提示XX chang ...

是用-ecc 模式patch的,那就必须用和谐包里的lmgrd来启动license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ecc 模式patch的,那就必须用和谐包里的lmgrd来启动license了?

不需要。按照目前来看。scl2018是可以直接和谐的。同样用1patch -ecc来和谐SCl就可以了。

网友(2022-06-22):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3-06-16):
引用 楼主:
是用-ecc 模式patch的,那就必须用和谐包里的lmgrd来启动license了?

你好,你那有1patch 包没,能共享份么

网友(2023-07-17):
引用 楼主:
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大佬们,请问做到这一步之后就出现了EMX not licensed,怎么解决啊?不知道怎么加feature

网友:
你好,请问安装包能分享下吗?

网友(2024-03-25):
请问有基础使用教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