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线性稳压器瞬态仿真振荡

楼主(2022-04-19):
请问这种结构的线性稳压电路为什么给放大器供电时会震荡呀?单独仿真不会震荡

网友A:
為何您的power 不是vin?

网友B:
请问仿真的时候有带上dcdc电路吗,如果没有建议单仿运放测出运放功耗,然后用相应的负载代替运放再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何您的power 不是vin?

Vin是一个变化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仿真的时候有带上dcdc电路吗,如果没有建议单仿运放测出运放功耗,然后用相应的负载代替运放再进行仿真 ...

您能说一下这样做的原因吗?

网友B:
排除一下产生震荡原因,首先看一下和DCDC是否相关,如果你没有带dcdc那么就和dcdc没关系,所以就看放大器的了,放大器用理想负载代替看看是否和负载电流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一下产生震荡原因,首先看一下和DCDC是否相关,如果你没有带dcdc那么就和dcdc没关系,所以就看放大器的 ...

好的,谢谢,我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吗?

网友C:
电压基准源为啥不用bandgap, 用DC-DC 不是会有ripple吗,这纹波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基准源为啥不用bandgap, 用DC-DC 不是会有ripple吗,这纹波没影响?

我的输入范围比较宽,得先降压给控制模块供电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输入范围比较宽,得先降压给控制模块供电呀

明白了 刚才看岔了

楼主:
那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用负载电阻代替这个线性稳压器就不会震荡,但是加入到DC-DC电路中就会震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用负载电阻代替这个线性稳压器就不会震荡,但是加入到DC-DC电路中就会震荡
...

你的BG是不是同时给你的DCDC提供参考,可以尝试加个RC滤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BG是不是同时给你的DCDC提供参考,可以尝试加个RC滤波看看

您的意思是参考电压会震荡吗?所以导致线性稳压器的输出振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参考电压会震荡吗?所以导致线性稳压器的输出振荡

vref会被开关电源耦合过来一个交流小信号,这个对于你的LDO相当于一个不稳定因素,所以想让你看看是不是这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会被开关电源耦合过来一个交流小信号,这个对于你的LDO相当于一个不稳定因素,所以想让你看看是不是 ...

我把这个电路单独仿了一下,发现基准没什么问题,但是输出还是会震荡,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这个电路单独仿了一下,发现基准没什么问题,但是输出还是会震荡,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

你可以吧ldo用个理想电源来提供基准看看,不是说基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吧ldo用个理想电源来提供基准看看,不是说基准有问题

是我给错图了,应该是这个,我仿了一下环路,应该是相位裕度不够,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仿真的相位裕度是从-180°开始下降,正常不应该是从0或180°吗?

网友B:
这个不是绝对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正常是负反馈也就是说A是负的,所以相位有可能是从0或180开始,而稳定性是变化角度和180度的差距,所以不耽误测量相位稳定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绝对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正常是负反馈也就是说A是负的,所以相位有可能是从0或180开始,而稳定性是 ...

他是从-180开始,下降到-190甚至200。按理说不应该是增加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从-180开始,下降到-190甚至200。按理说不应该是增加嘛?

这个是有点奇怪,需要仔细检查一下,首先工作点,然后看一下零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