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calibre rule文件中的include如何用变量来控制?

楼主(2022-04-19):
请问有谁知道 在calibre rule文件中,当include一个其他rule文件时,不用绝对路径指定,而是采用一个变量控制的方式实现?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在.cshrc里面定义一个变量的方式?

stenv 变量名 path
然后在文件里面:
$变量名 文件

这种方式???

楼主:
直接在rule文件中用变量控制,比如INCLUDE  $PATH_DIR/*/rule_file,其中PATH_DIR变量在rule文件中该如何定义了?(不是通过shell的方式用setenv外部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