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画反相器Symbol

楼主(2022-04-19):
请问这个反相器的symbol的小圆点是否可以画的更小,在哪里设置呢?使用默认最小只能这个大小

网友:
你想让圆圈变小?
圆圈的话改一下格点就行了
pin不能改大小吧,只能改形状

网友:
試著自己建也行

楼主:
解决了,确实是格点的问题

网友A:
可以复制自带的库里的反相器symbol,比这个小,还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复制自带的库里的反相器symbol,比这个小,还省事

我自己库里就是太大了,我才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