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内decap电容是否需要串小电阻?

楼主(2022-04-19):
一般我们在芯片内空余地方都会放置电源和地之间的decap电容,来稳定电源。
我的疑问是:这些电容,特别是面积较大的电容,是否需要串小电阻(1~10Ω),抑制电源回路LC振荡?
之前有的芯片有放电阻,有的没有放,没有一个统一的检验标准去check是否应该放,有这方面的检查工具吗,还是仅凭经验决定?

网友:
之前 为什么有的放 有的不放呢?

网友A:
这种俗称dampling 电阻
如果你芯片封装上的电感比较大,是要放的
最好的方法是想办法降低封装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俗称dampling 电阻
如果你芯片封装上的电感比较大,是要放的
最好的方法是想办法降低封装电感

以你的经验,一般多大的电感多大认为是比较小? 3nH或者更小?

网友:
学习了,之前我的想法是开关或者逻辑翻转的瞬态电流通过电容提供,不应该有电阻造成IR drop使速度下降。

网友:
3nH 不小了;不过具体要看你的电容,还有load电流大小;
简单的模拟方法,在virtuoso里画一个电感,串一个电阻,并一个电容和current loader;
看看current transient的时候产生的transient drop会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