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validator安装,环境配置问题

楼主(2022-04-19):
请问icvalidator安装完之后,环境变量如何配置,怎么样才算是安装成功了

网友A:
LM_LICENSE_FILE配到license.dat的位置
SNPSLMD_LICENSE_FILE=port@hostname
ICV_HOME配到安装目录
PATH配到bin
用用试试不报错应该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_LICENSE_FILE配到license.dat的位置
SNPSLMD_LICENSE_FILE=port@hostname
ICV_HOME配到安装目录

terminal中输入icv吗?我这样配置了环境变量,输入icv,说找不到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terminal中输入icv吗?我这样配置了环境变量,输入icv,说找不到命令

在home目录下的.bashrc或.cshrc里面配置

楼主:
我在里面配置了,其他synopsys软件没问题,就这个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home目录下的.bashrc或.cshrc里面配置

我在里面配置了,其他synopsys软件启动没问题,就这个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里面配置了,其他synopsys软件启动没问题,就这个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有没有可能是license里没有icv的fe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license里没有icv的feature

没有license会显示license错误,我直接which icv找不到路径,是这个软件的环境没配好,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license会显示license错误,我直接which icv找不到路径,是这个软件的环境没配好,不知道怎么解决
...

那应该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可以把配置贴上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可以把配置贴上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icv的环境配置如下:export ICV_HOME=$Synopsys_Dir/icvalidator/o-2018.12-sp2-10export PATH=$ICV_HOME/binPATH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v的环境配置如下:export ICV_HOME=$Synopsys_Dir/icvalidator/o-2018.12-sp2-10export PATH=$ICV_HOME ...

这么看似乎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会不会有什么字符打错了,跟实际的目录不一致
命令直接指向bin里面的执行文件可以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似乎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会不会有什么字符打错了,跟实际的目录不一致
命令直接指向bin里面的执行文 ...

解决了,它的可执行文件在bin/linux64/下,和其它Synopsys软件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它的可执行文件在bin/linux64/下,和其它Synopsys软件还不一样

OK,解决了就好

网友B(2023-06-13):
请问楼主怎么配置的,我的ICC2也没法调出icv

楼主(2023-09-24):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配置的,我的ICC2也没法调出icv

这是我在modules中的环境配置,仅供参考

setenv ICV_HOME_DIR $ICV
setenv ICV_INCLUDES $ICV/include
setenv ICV_REVERT DP_OPTIONS
prepend-path    PATH  $ICV/bin/LINUX.64

$ICV是工具安装路径

网友(2024-06-06):
求安装包,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