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除法符号a/b可以综合吗?

楼主(2022-04-19):
除法符号a/b可以综合吗?,为什么?

网友:
看综合工具,早期的工具一般不可以,现在的一般可以但是还是自己写的话时序能跑的溜

网友:
用SRT算法很容易实现

网友:
目前的DC工具基本都可以支持,你可以在DC安装目录下找到相关文档,会告诉你使用符合会调用哪种除法器,如果不合适可以找DC自带的除法器,然后再直接例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