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SMC18工艺中,这几种管子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2-04-19):
pmos2v
pmos2v_mac
pmosmvt2v

网友A(2024-04-01):
pmos2v_mac跑蒙卡失配用的;pmosmvt2v阈值不一样,应该是阈值低一点,具体可通过仿真等方法查看。

网友(2024-05-15):
引用 网友A:
pmos2v_mac跑蒙卡失配用的;pmosmvt2v阈值不一样,应该是阈值低一点,具体可通过仿真等方法查看。 ...

请问我最开始搭电路就可以选用mac的吗?后续也要跑萌卡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