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输出数据时,希望时钟沿可选的结构方案 [

楼主(2022-04-19):
大家好,当前遇到有个需求是这样的,输出的数据希望是可以选择上升沿送出,或者是下降沿送出。
自己考虑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     先对时钟进行反相,选择器选择,然后送到触发器
另一个是  时钟进行反向,分别送到两组触发器,对两组触发器的输出进行选择
个人考虑的是第一种面积肯定会小一点,第二种时钟多经过一个mux, 对后端不太熟悉所以不确定影响。所以有点不确定好坏。
希望前辈们看看这两种方案有啥优劣的,或者还有别的什么方法。请多多指教。
( 先前发在了验证的版块了,发现没人理我 )

网友:
一般用第一种方式,一般综合的时候,时序分析的时候会报出来,不过还是告诉一下做综合的人,这一块你会用两个沿,时序约束的时候需要注意。需要注意一下级电路对你这个输出的采样。 另外用了双沿时钟的占空比也要注意,特别下级电路可能用你相反的沿采样,即只有半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