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T里的一个warning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2022-04-19):
请问这种,怎么设置可以解决呢?非常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PT设置能解决的吧?按照提示应该是器件负载电容太大,已经不在查找表的范围,这样算出来的延时不准确,应该需要综合或PR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PT设置能解决的吧?按照提示应该是器件负载电容太大,已经不在查找表的范围,这样算出来的延时 ...

谢谢,我想也需要PR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