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dk 安装出错

楼主(2022-04-19):
[IC@ic BCD]$ perl PDK_Install.pl

     #------------------------------------------------------------#
     #         CSMC 0.25um enhance 2P5M 30v60v Salicide process   #
     #                                                            #
     #       Process Design Kit(PDK) Install Utility V1.0         #
     #------------------------------------------------------------#
      This perl script is used to install CSMC PDK to the specified
      destination directory with user's specified process choices.

Avaliable top metal Process Choices are:
   1 - CSMC 0.25um enhance 30v60v BCD topmetal1 process
   2 - CSMC 0.25um enhance 30v60v BCD topmetal2 process
   3 - CSMC 0.25um enhance 30v60v BCD topmetal3 process
   4 - CSMC 0.25um enhance 30v60v BCD topmetal4 process
   5 - CSMC 0.25um enhance 30v60v BCD topmetal5 process
   6 - CSMC 0.25um enhance 30v60v BCD thicktopmetal2 process
   7 - CSMC 0.25um enhance 30v60v BCD thicktopmetal3 process
   8 - CSMC 0.25um enhance 30v60v BCD thicktopmetal4 process
   9 - CSMC 0.25um enhance 30v60v BCD thicktopmetal5 process
Please input your choice (1,2...):6
#--------------------------------------------------------------------#
#  Note:CSMC thickmetal process support 25K/35K thickness metal      #
#--------------------------------------------------------------------#
Avaliable metal thickness Choices are:
   1 - thickness 25K process
   2 - thickness 35K process
Please input your choice (1,2...):2
#------------------------------------------------------------------------#
#   Note:CSMC process support rhr/rhr2k High Poly Resistor               #
#------------------------------------------------------------------------#
Avaliable High Poly Res Choices are:
   1 - rhr1km process
   2 - rhr2km process
Please input your choice (1,2...):2
#------------------------------------------------------------------------#
#   Note:CSMC support IC5141 / IC61 Design Platform PDK                   #
#------------------------------------------------------------------------#
Avaliable IC5141 / IC61 Design Platform Choices are:
   1 - IC5141 design platform
   2 - IC61 deisgn platform
Please input your choice (1,2...):2
Please specify the PDK source file.
[Full Path With File Name]:/home/IC/BCD/b5225xhb_v1.tar.gz
Please specify the PDK install directory.
[Full Path]:/home/IC/BCD/bcdee

Please confirm with the install information:
***************************************************************************
Selected Top Metal Process: CSMC 0.25um enhance 30v60v BCD thicktopmetal2 process
Selected Metal Process: thickness 35K process
Selected RHR   Process: rhr2km process
Selected Deign Platforms: IC61 deisgn platform
Source File Path: /home/IC/BCD/b5225xhb_v1.tar.gz
Installed   Path: /home/IC/BCD/bcdee
Source File Size: 440 MB
***************************************************************************
Correct (y|n) ?
y
Use of uninitialized value $procNum in string eq at PDK_Install.pl line 301, <STDIN> line 7.
Use of uninitialized value $procNum in string eq at PDK_Install.pl line 302, <STDIN> line 7.
************************* Installing CSMC PDK *****************************
Running "tar -zxvf  /home/IC/BCD/b5225xhb_v1.tar.gz -C /home/IC/BCD/bcdee" ......
./
./Calibre/
./ICC/
./ICC/ICC_Choice/
./ICC/ICC_Choice/metal1_12k/
./ICC/ICC_Choice/metal1_12k/icc_a1_12k.rul
./ICC/ICC_Choice/metal1_8k/
./ICC/ICC_Choice/metal1_8k/icc_a1_8k.rul
./ICC/ICC_Choice/metal2_12k/
./ICC/ICC_Choice/metal2_12k/icc_a2_12k.rul
./ICC/ICC_Choice/metal2_8k/
./ICC/ICC_Choice/metal2_8k/icc_a2_8k.rul
./ICC/ICC_Choice/metal3_12k/
./ICC/ICC_Choice/metal3_12k/icc_a3_12k.rul
./ICC/ICC_Choice/metal3_8k/
./ICC/ICC_Choice/metal3_8k/icc_a3_8k.rul
./ICC/ICC_Choice/metal4_12k/
./ICC/ICC_Choice/metal4_12k/icc_a4_12k.rul
./ICC/ICC_Choice/metal4_8k/
./ICC/ICC_Choice/metal4_8k/icc_a4_8k.rul
./ICC/ICC_Choice/metal5_12k/
./ICC/ICC_Choice/metal5_12k/icc_a5_12k.rul
./ICC/ICC_Choice/metal5_8k/
./ICC/ICC_Choice/metal5_8k/icc_a5_8k.rul
./ICC/ICC_Choice/thickmetal2_25k/
./ICC/ICC_Choice/thickmetal2_25k/icc_t2_25k.rul
./ICC/ICC_Choice/thickmetal2_35k/
./ICC/ICC_Choice/thickmetal2_35k/icc_t2_35k.rul
./ICC/ICC_Choice/thickmetal3_25k/
./ICC/ICC_Choice/thickmetal3_25k/icc_t3_25k.rul
./ICC/ICC_Choice/thickmetal3_35k/
./ICC/ICC_Choice/thickmetal3_35k/icc_t3_35k.rul
./ICC/ICC_Choice/thickmetal4_25k/
./ICC/ICC_Choice/thickmetal4_25k/icc_t4_25k.rul
./ICC/ICC_Choice/thickmetal4_35k/
./ICC/ICC_Choice/thickmetal4_35k/icc_t4_35k.rul
./ICC/ICC_Choice/thickmetal5_25k/
./ICC/ICC_Choice/thickmetal5_25k/icc_t5_25k.rul
./ICC/ICC_Choice/thickmetal5_35k/
./ICC/ICC_Choice/thickmetal5_35k/icc_t5_35k.rul
./Model/
./PDK_Choices/
./PDK_Choices/ic5_metal1_12k.tar.gz
./PDK_Choices/ic5_metal1_8k.tar.gz
./PDK_Choices/ic5_metal2_12k.tar.gz
./PDK_Choices/ic5_metal2_8k.tar.gz
./PDK_Choices/ic5_metal3_12k.tar.gz
./PDK_Choices/ic5_metal3_8k.tar.gz
./PDK_Choices/ic5_metal4_12k.tar.gz
./PDK_Choices/ic5_metal4_8k.tar.gz
./PDK_Choices/ic5_metal5_12k.tar.gz
./PDK_Choices/ic5_metal5_8k.tar.gz
./PDK_Choices/ic5_thickmetal2_25k.tar.gz
./PDK_Choices/ic5_thickmetal2_35k.tar.gz
./PDK_Choices/ic5_thickmetal3_25k.tar.gz
./PDK_Choices/ic5_thickmetal3_35k.tar.gz
./PDK_Choices/ic5_thickmetal4_25k.tar.gz

gzip: stdin: unexpected end of file
tar: Unexpected EOF in archive
tar: Unexpected EOF in archive
tar: Error is not recoverable: exiting now
Running "tar -zxvf /home/IC/BCD/bcdee/PDK_Choices/ic6_thickmetal2_35k.tar.gz -C /home/IC/BCD/bcdee/PDK_Choices" ......
tar (child): /home/IC/BCD/bcdee/PDK_Choices/ic6_thickmetal2_35k.tar.gz: Cannot open: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ar (child): Error is not recoverable: exiting now
tar: Child returned status 2
tar: Error is not recoverable: exiting now
Running "mv /home/IC/BCD/bcdee/PDK_Choices/ic6_thickmetal2_35k/libs/** /home/IC/BCD/bcdee" ......
mv: cannot stat '/home/IC/BCD/bcdee/PDK_Choices/ic6_thickmetal2_35k/lib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unning "cp -rf /home/IC/BCD/bcdee/ICC/ICC_Choice/thickmetal2_35k/**  /home/IC/BCD/bcdee/ICC/" ......
Running "rm -rf /home/IC/BCD/bcdee/ICC/ICC_Choice" ......
Running "rm -rf /home/IC/BCD/bcdee/PDK_Choices" ......
Running "rm -rf /home/IC/BCD/bcdee/**/rhr1km*" ......

ERROR: PDK Installation Failed!

************************* Installation Complete ********************************
--> The script totally spends 0.050000 minuts to install the b5225xhb PDK for you.
--> Thanks For Using CSMC 0.25um enhance 30v 60v BCD Process PDK
--> Log file:/home/IC/BCD/bcdee/install.log

[IC@IC BCD]$

求哪位神仙来教教, 目前是装在6.18 里面,前面在5.1 里面 稀里糊涂就成功了,不懂 6.10  和 5.10 区别,还有啥秘籍?

网友A:
61和51的数据格式不一样。51是CDB   61是OA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A:
61和51的数据格式不一样。51是CDB   61是OA

您好,我想借楼请教一下。我现在用的IC617,想装一下CSMC工艺库,但是一直安装失败,请问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打不开M6_12K.tar.gz呢,我看里面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