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柯明道ESD相关PPT内,关于CMD解释的问题。

楼主(2022-04-19):
    储存一定电荷的电容,将正极板接真正的大地,大地应该吸收不了正电荷吧,因为负极板的负电荷跑不了,肯定得在正极板吸引等电荷量的正电荷。

  那么关于柯明道ESD相关PPT内,关于CMD解释如下图,静电场感应将芯片正负电荷分在两边,此时正电荷端接地,正电荷就被地吸收了。为什么电容吸收不了,电场感应下的金属导体就吸收得了?难受只是因为电容极板隔开,负电荷吸引正电荷的能力强?地在CDM解释中吸收电荷的能力到底和什么有关呢?期待大家的答复。

网友A:
为什么将正极板接真正的大地,大地应该吸收不了正电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将正极板接真正的大地,大地应该吸收不了正电荷呢

像图2所示,大地把正负电荷都吸走应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图2所示,大地把正负电荷都吸走应该怎么解释呢?

不冲突啊,两个导体之间是电容,所以导体左边的负电荷还在,只有导体右边的正电荷流向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冲突啊,两个导体之间是电容,所以导体左边的负电荷还在,只有导体右边的正电荷流向大地
...

抱歉,我看走眼了你的观点。“为什么将正极板接真正的大地,大地应该吸收不了正电荷呢”。为什么吸收不了正电荷,我目前的观点就是:假设可以吸收正极板的正电荷,那么电容负极板的电子因为没能释放,必将在正极板吸引等量的正电荷,所以正极板的正电荷还在,并不能被地吸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我看走眼了你的观点。“为什么将正极板接真正的大地,大地应该吸收不了正电荷呢”。为什么吸收不了 ...

抱歉,你的观点是对的,第一个回复是我看错了。
关于CDM事件的解释是:带电体接近导体,形成电容,在导体左侧产生感生负电荷,对应右边是正电荷,当导体右端接地时,正电荷放电产生第一次CDM事件,当带电撤走后,导体带负电,此时再接地,负电荷放电产生第二次CDM事件。

楼主(2022-06-20):
引用 网友A:
抱歉,你的观点是对的,第一个回复是我看错了。
关于CDM事件的解释是:带电体接近导体,形成电容,在导体 ...

谢谢回复~忘了回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