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dlLib中的理想比较器仿真结果不理想,求助

楼主(2022-04-19):
我想使用ahdlLib中的理想比较器comparator。在我的理解中,理想比较器在输入差值为正时,输出应一直为高;当输入差值变为负时,输出应该立即(无延时)变为低。
但是我在仿真理想比较器时,发现比较器输入差值还是正值的时候,sigout就已经开始下降,而且下降的slope有点小。

而且比较器的的延时特别大,有1ns多。我不理解,请求大神求助。
仿真结果如下图:

理想比较器输入输出图

理想比较器输入输出图

Testbench如下:

tb

tb

comparator设置如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大家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看起来像是仿真步长导致的误差,仿真器是spectre么?我用liberal也没你这么大。
可以尝试更小的simulation-option-reltol, 或者更小的transient-option-maxste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仿真步长导致的误差,仿真器是spectre么?我用liberal也没你这么大。
可以尝试更小的simulation- ...

感谢,您说的对,仿真器是spectre。我把maxstep设置为1ps后就是接近理想的比较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