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根管子怎么匹配呀

楼主(2022-04-19):
有大神知道不? A B 各7根管子怎么匹配。
ABABABA
BABABAB  ?

网友:
可以先问问电路要求。我的话ABBABBA
                                                          BAABAAB

楼主:
ABBABBA
BAABAAB

你这个好。 那如果14根的话怎么排, 成3排还是4排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BBABBA
BAABAAB

如果匹配要求特别高的话,建议四排   可不可行不知道了  因为我还没匹配过这种

网友:
砍半变成14对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