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稳定因子k

楼主(2022-04-19):
稳定因子k是越大越稳定吗,还是说只有k大于1和小于1的区别,并不能看稳定程度。能不能给出相关参考文献。

网友A:
请问稳定因子是什么,是哪个地方涉及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稳定因子是什么,是哪个地方涉及到了

射频中用S参数计算得到的k

网友:
引用 楼主:
射频中用S参数计算得到的k

多谢告知,虽然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有多大,但建议加一些修饰,或者从一个实际例子中提问。如果不着急的话,或许查一查相关电路的论文

网友:
只用看K大于1小于1就行,如果K>1并且delta<1就绝对稳定,参考拉扎维《射频微电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