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 输出响应时间如何仿真?和摆率仿真是一样的步骤吗

楼主(2022-04-19):
想问下,下面图片中指标的输出响应时间如何仿真?是和仿真摆率一样,在输入端加个pluse吗

网友A:
和转换速率仿真时一样的电路,然后看输出达到0.9vin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转换速率仿真时一样的电路,然后看输出达到0.9vin时间

enen ,3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