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带隙基准温度补偿,不知为何此电路调不出正温度系数,希望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2022-04-19):
新人带隙基准温度补偿,不知为何此电路调不出正温度系数,希望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
1.使用理想运放vcvs试试,如果对了,就是运放的问题。2.主要的考虑点是运放的输入输出共模点,稳定性,增益

网友A:
严重怀疑你的运放电源电压设成了1.8V

网友:
反馈没起到作用,看看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怀疑你的运放电源电压设成了1.8V

感谢感谢 确实是这个原因哈哈哈

网友:
运放没正常工作看下运放的内部的正负端有没有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