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工艺库 跑LVS不能正常识别mos管

楼主(2022-04-19):
萌新在学做layout设计碰到了非常奇怪的问题,为了简单起见,我就拿只有两个pmos的电路演示

电路原理图如下,就两个pmos,没有连线没有port,非常简单

做layout的时候,如果这样做能过LVS,注意看下面那个pmos的poly延长出来了,但是和上面pmos的pp没有重叠

然后我把poly再拉长一点,和上面pmos的pp有重叠了,然后LVS就过不了,下面那个pmos识别不出来了

我反复测试过,poly和pp没有重叠时可以识别,或者有重叠但是离得比较近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把延长出来的poly稍微左移了一格就可以了

我对此感到非常的不理解完全不知道问什么,用的工艺库是TSMC28的,恳请大佬们能够教教我

楼主:
我也试了下nmos,同样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不过的图的DRC是不是能过,我记得poly画是有要求的要在注入层内

网友(2024-01-03):
楼主能分享T28 PDK吗!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