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抽取寄生问题

楼主(2022-04-19):
抽取寄生遇到如下问题,无法生成calibre 文件,请大神帮忙看看是神马原因?

网友A:
log file呢?没log 看,咋判断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 file呢?没log 看,咋判断错误

就是在virtuoso启动目下的calview.log里面没有信息,文件夹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