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问,cadence中如何在反相器外面设置内部的管子参数?

楼主(2022-04-19):
数字电路中存在很多反相器,但每个反相器里面的mos管的w、l和m值不尽相同,如果要画一电路,就需要在库中建立若干个含有不同尺寸管子的反相器,显得繁锁。
如何用同一个反相器的cell,在外面直接设置内部管子的参数?

四个反相器内部管子并不完全相同

四个反相器内部管子并不完全相同

网友:
需要修改反相器的CDF,内部元件通过pPar()取到CDF里面传递的参数

网友:
实际设计的时候,数字dig库里面的反相器就是要设计很多种,不同尺寸的,按需求调用。而且一般是按比例设计,这些尺寸不需要模拟的人动,直接调用就可以了